变频器基础讲座 5

楼主(2003-05-06):
变频器制动的情况 $ *1: 制动的概念 指电能从电机侧流到变频器侧(或供电电源侧),这时电机的转速高于同步转速. 负载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 动能(由速度和重量确定其大小)随着物体的运动而累积。当动能减为零时,该事物就处在停止状态。 机械抱闸装置的方法是用制动装置把物体动能转换为摩擦和能消耗掉。 对于变频器,如果输出频率降低,电机转速将跟随频率同样降低。这时会产生制动过程. 由制动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这些功率可以用电阻发热消耗。 在用于提升类负载,在下降时, 能量(势能)也要返回到变频器(或电源)侧,进行制动. 这种操作方法被称作"再生制动",而该方法可应用于变频器制动。 在减速期间,产生的功率如果不通过热消耗的方法消耗掉,而是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叫做"功率返回再生方法"。在实际中,这种应用需要"能量回馈单元"选件。 $ 怎样提高制动能力? 为了用散热来消耗再生功率,需要在变频器侧安装制动电阻。 为了改善制动能力,不能期望靠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来解决问题。请选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或"功率再生变换器"等选件来改善变频器的制动容量。 下讲主题: 电源的频率和电源

网友A(2002-06-15):
我有一台台安N2系列3.7KW变频器型号为(N2-405-M3),使用电机为4KW。 开始时使用良好使用半年后突然出现OC-C或OC-A(运转过流和启动过流),这时变频器显示电流为6.8A,经检查变频器模块是好的。但变频器放一天后又可正常运行,过一段时间后又如从前。请赐教。 据说是霍尔传感器不好。如是霍尔传感器不好想知道测量直流电流用的霍尔传感器在什么位置,是否在主模块内部。U、V、W输出端的三个霍尔传感器已找到。请求帮助。谢谢!! email:sxdingwu@yahoo.com.cn

网友B:
这是干扰问题!

网友C:
whjuli: 您真是个热心人,并且很多东东是实践所得,比起从教科书上面抄一段文章贴上来有用多啦! 希望尽快看到6,7,8..... :)

网友D:
辛苦了! 没有听懂呢,希望先生从回馈制动(发电制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的角度分分类? 谢谢

网友C:
回馈制动: 发出来的电能通过回馈单元回送电网; 反接制动: 一般是指继电控制.需要快速停车的情况,在停车时刻,利用继电回路使相序反过来.利用电机反转产生足够的制动力矩; 能耗制动: 和回馈不一样的是,发电是通过制动单元在制动电阻上面以热能的方式消耗的; 直流制动: 变频器停车(也可以是其他工况)过程中到一定频率,输入直流电压产生恒定磁场使电机尽快停下来.

网友E:
vcplus你好呀,好久不见了

网友F:
请问,前几次的讲座哪里能够找到,我看了这两个讲座,胜读十年书,收益颇多,还想看一看前几次的讲座,麻烦您了!

网友F:
请问,前几次的讲座哪里能够找到,我看了这两个讲座,胜读十年书,收益颇多,还想看一看前几次的讲座,麻烦您了! EMAIL:JINLIMINGCN@YAHOO.COM.CN

网友E:
你好,您讲的很多东西是很宝贵的,如有可能能否发到我的信箱skno.1@263.net,谢谢

网友G:
你好:我看了这两个讲座,胜读十年书,收益很多,想麻烦你一下,我想让你把前几次的讲座发给我看,希望你能让我如愿,麻烦你了!

网友E:
请问,前几次的讲座哪里能够找到,我看了这两个讲座,胜读十年书,收益颇多,还想看一看前几次的讲座,是否可以将前几次的讲座E-mail给我.谢谢!

网友H:
请问6、7、8。。。。什么时候出?出了请通知一下谢谢。

楼主:
to wys: 6已经出过了, 请在最近的论坛上找. 7的资料我正在整理,尽量下周出

网友I:
你用3.7Kw的变频器去拖4Kw的电机,当然会出现这种问题啦! 本来它出力就不够吗。换5.5Kw的。那霍尔元件如果坏了就不起作用了,哪有放两天就好的道理。

网友I:
你的问题跟本与变频器本身的性能没有关系,是容量选择上的错误。为了节省成本,让小马拉大车,要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C:
1)用3.7Kw的变频器去拖4Kw的电机,当然会出现这种问题啦! 2)节省成本,让小马拉大车,要不出问题才怪! 其实3.7kw变频器拖4kw电机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如果提供3.7kw变频器的生产厂家肯定就不会生产4kw 的变频器了.就此而言,只是标注的规则不同罢了. 不要轻易相信变频器容量放大一档的说法,一个设计的好的产品在额定工况下面工作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机械电气系统的设计也应该不超过额定工况.当然有一些负载,运行过程中可能变化比较大,有瞬时过流的可能,此时放大一档会有效果.

网友J:
能否讲一下各种应用下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计算方法.

网友K(2002-07-16):
请问,前几次的讲座哪里能够找到,我看了这两个讲座,胜读十年书,收益颇多,还想看一看前几次的讲座,我真的是迫切需求,在这里先致谢了!是否可以将前几次的讲座E-mail给我.谢谢!

网友K:
我的E-mail: hmw0512@sina.com 恳求诸位老师帮我一把!

楼主:
前几次讲座的内容在本论坛以前的发言中很容易找到, 并可以从屏幕上拷贝啊! 为什么一定要email

网友L: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在逆变整流时,进线为380U,逆变整流为直流300,如果相序接反是不是容易烧模块!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2002-08-21):
在逆变整流时,进线为380U,逆变整流为直流510以上,相序接反根本不相干!

网友M:
我是新手,跟诸位大虾学习,请不吝赐教!

网友:
大家好! 我有一台送下MID152W1X变频器,用于升降机,近来发现平层时定位不准,变频器参数27中:POS,-POS是什么意识,请问我该调整那些参数。谢谢! xuchi128@mail.china.com

网友N(2003-03-08):
请问whjuli老师: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直流制动的软件实现?

网友O(2003-05-06):
:)我是刚接触变频器的请各位老兄帮忙 ,小妹在此先谢了

网友P(2005-09-26):
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 无锡的朋友我们可以当面交流。

网友Q(2006-06-20):
我现在在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