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2N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3-05-06):
我采用FX2N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步进电机,需采用PLSY、PLSR两条指令,问可否在程序中分时运用这两条指令? 在试验时,程序中编写了两条指令,但总有一条指令被提示6709的错误,不知为何?采用Y0、Y1控制两方向脉冲,恳请指教,情况紧急,望尽快答复!谢谢!若有可行程序,能否给出,谢谢!

网友A(2002-09-05):
你的编程过程的计算时间是否有错,中断是否返回,把你的程序发个传真给我公司,可以帮你解决021--64852289

网友B(2003-05-06):
需注意Y0和Y1只有其中的一点可以使用PLSY或PLSR。另请问:我在程序中使用PLSY(没有用PLSR指令),使用次数只限1次如何理解?因为程序中我需要多次用到PLSY指令,没条PLSY的参数是不同的,运行时根据条件我只执行其中的一条可以吗?蒙请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