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在不用中继器的情况下(考虑成本),485的传输距离能达到多少,以及经能接多少个节点?

楼主(2003-05-06):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1300米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要看你的波特率的设置和双绞线的屏蔽了

网友B:
瑞赛特公司有一款485设备,波特率9600时可传1600米,接十七个结点。波特率4800时可传3000米,接十五个结点。是我在工程中亲身实验的,不防试试。电话好象是。025-4200870。你打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