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光电编码器好

楼主(2003-05-06):
用光电编码器测量大位移的精确值而且要求简便用什么类型编码器好啊

网友A:
你可直接跟我联系讲的详细些

网友B:
您好,测量大位移的精确值通常用光栅编码器系统(直线或圆周) 我公司是英国RENISHAW光栅尺中国总代理!!    RENISHAW光栅测量系统   一、RG2、RG4直线光栅测量系统    独特的开放式非接触反射光栅系统    与传统光栅相比,大大降低用户对光栅安装、使用、维护的要求    外型小巧、安装极其简便快捷    抗灰尘、抗划痕    读数头与标尺之间的距离及公差大大优于传统光栅    独创的内置式安装状态指示灯保证光栅安装及使用时勿需任何监测设备    提供对光栅测量系统使用状态便捷、可靠的适时监控    光栅尺可根据要求非常方便地裁剪至任意长度,极大方便用户不同测量长度的需求和库存管理    与安装面优异的热匹配简化了系统热补偿,真正达到反馈元件与被测量对象热性能的最佳匹配    分辨率可达10纳米    开放式非接触、最高速度达15m/s    内置细分电路,体积小、重量轻    规格繁多的读数头提供工业标准的模拟和数字输出    二、 典型应用领域:    计量和检测 装配和测试 直线电机 半导体制造和测量    印刷和影像 运动控制 科学仪器 自动插件机    医疗仪器 空间测量 专用机床 超高精度机器和装置   三、RGR、RGSR圆光栅系列    RESR高精度系列精度达0.7角秒    独特的锥面安装方式确保安装快捷、精度高,不需联轴器    重复性精度0.01角秒,最高分辨率0.01角秒    没有反向间隙    刻线从4,096到64,800线等多种选择,优异的性能价格比    最高速度达3000rpm    外径从52mm到413mm多种规格供用户选择    轻巧、大内径、低转动惯量(横截面小于10x20)可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安装要求   四、RGX平面网状光栅    外型小巧、便于集成    高精度,彻底消除阿贝误差、正交误差    安装简便,容污性强   五、其它系列    开放式玻璃光栅    RGH34裸头系列    RGE细分插补接口(信号细分最大2000倍)       您可以致电010-82025588-32找Johnny咨询,索要详细样本!!    真心真意,为您服务!!

网友C:
您好:可以用增量的编码器!EMAIL:YQTJ@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