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3-05-06):
我公司现有三套自动化管理系统,分别使用不同的组态软件实现人机界面。其中有两套支持OPC,一套支持ODBC,现在我们想将这不同的控制系统数据实时地在管理层进行统一监控。。我知道现成地组态软件能直接于PLC,DCS等通讯,不知有没有现成地软件可实现此功能?或是需要开发软件,用什么开发?请各位高手提供指导方案。

楼主:
我得E_mail: huozk@vip.sina.com

网友A:
依我看要建立实时数据库平台,国内的还是比较便宜的,20~30万, 国外的要在100万以上,可实现B/S模式的监控。

网友B:
实时数据库平台是现存的, 不用再出钱买了! 缺的只是一种有效连接手段去集成所有数据! 只要写一个OPC Server 驱动和一个odbc的数据库程序就能作完所有的数据采集! 至于图形显示方面可选一组态软件显示你收集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