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态王怎么编程?

楼主(2003-05-06):
用组态王怎么实现顺序动作?有延时程序吗?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B:
目前组态王的延时和计时器功能使用命令语言实现。 定义一个自加运算。 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可以定义触发时间。

网友C:
这其实是一个设定内部软时钟的问题! 符合某个条件延时触发! intouch 中同样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