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触摸屏与PC通讯

楼主(2003-05-06):
我在最近公司改造的大型转台焊机项目中遇到难题,请各位大虾指教。我用的PLC是FX2N-80MR,程序基本完成,不过以前用的触摸屏是FX-50DU-TKS型号,现在50DU已经停产,但是还是想将就着用。 50DU上有RS232C 25孔串口和RS422 9孔串口,PC机上是9针插槽,而我用过很多种接线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50DU和PC的通讯。 其中我用过:电缆的9孔插槽连接PC机,25针连接触摸屏接线是,2-2,3-3,4-6,5-7,6-20,9孔7和8短接,25针4和5短接,结果不行。 后改电缆的9孔接PC机,9针接触摸屏也就相当于940GOT的通讯方法结果和预料的一样肯定不行。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若知晓的话请留言,或者slhuo2000@sina.com告之。若有空可到公司指教。 浙江三花技术本部 霍胜力 电话:0575--6231289 传真:0575--6231289

网友A(2002-10-22):
霍工:你好!请你告诉我PC机与触摸屏940的连接电缆管脚对应关系.不胜感激.

网友B:
试一下9孔4,6短接并不要连到触摸屏上去,其他只接2-2,3-3,5-7

网友C:
霍工: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何通过单片机直接控制940触摸屏。非常感谢!并祝工作顺利!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我已经解决!

网友D(2003-05-06):
mi ma wang ji le,ru he shu ru xing de ling yi ge cheng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