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FX-2N无法读写了

楼主(2003-05-06):
我往PLC里面传程序和往外调程序的时候总是显示通讯错误!我试了我的传输线没有问题,PLC的工作也很正常!因为一个项目上用的PLC都变成这样了!我想是不是别人动过!我想请问个位高手是不是在程序或者PLC硬件里可以使对PLC无法读写啊!?请个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可能是一点点假象吧? 有没用VC++试过PC的通信口。 PC的FX-WIN可以与PLC进行监视吗?

网友B:
不行!我觉得很奇怪的!如果就一台这样可能是坏掉了!可是有好几台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com1 com2 com3 com4 ?????

网友C:
TEL:020--80102097

网友D:
仔细检查通讯设置?

网友E:
检查你的 PC端口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或是PLC上的端口出现问题 好几台都是同样的毛病的话有可能是通信线的问题 仔细查一下,不要看表面现象 0537-533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