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如何判断——请问李老师

楼主(2003-05-06):
在采集板选择时,什么指标决定数据采集通道间的间隔时间。 该时间是否在数据采集中始终保持恒定,是否会随着采集速率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1.多路切换芯片和前级运放芯片的特性决定,通常可以通过板卡标称的最大采样速率进行换算。 2.理论上是变化的,例如通道1 输入是+5V,通道2输入是+5V,通道3输入是-5V,则通道1-》2的时间要小于通道2-》3。因为对于运放来说,电压不能突变,会有一个转换时间。所以对于相位要求严格的场合,往往选用同步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