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触发问题

楼主(2003-05-06):
请问李老师,我打算在毕设中实现利用压缩机活塞位置的脉冲触发压力数据的采集,如何实现?谢啦!握手!

楼主:
我是用labview

网友A:
选一片支持外部触发的数据采集卡即可,现在绝大多数采集卡都支持LabVIEW。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怎样的?

楼主:
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是周期性的0-5v。还有就是,我想知道将9112config设置成外部触发后,是不是联结外部触发原的引脚有高电平输入,就触发ad转换?这个值是默认的还是在那里设置?再次握手!

网友A:
是的。PCI-9112的例子默认都是内部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