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SSI)、RS232(6wire)、RS232(8wire)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05-06):
我想制作一个sony clie nx60(palm)和motorola v60手机的连接线,找到了一个motorola v60的接头说明,说明中对于rs232(ssi)/rs232(6wire)/rs232(8wire)情况下的引脚定义不同,请教各位。

网友A:
我想是取rs232中的几针来用,有谁知道更详细的 望继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