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PLC的通信

楼主(2003-05-07):
请问各位大侠: PC与PLC(FX2N)的通信时,PC上采用专用编程软件FX-PCS/WIN-C,PC与PLC(FX2N)通过编程电缆SC-009连接,编写PLC梯形图时,梯形图中是否应该有相应的通信指令(如RS串行通信指令等)才能正确通信? 还是只需设置菜单项的串行口设置(D8120)就可以自动实现遥控?

网友A:
你只需设置菜单项的串行口设置。

网友B:
PC与PLC(FX2N)的通信,PC上采用专用编程软件FX-PCS/WIN-C,PC与PLC(FX2N)通过编程电缆SC-009连接,你只需设置菜单项的串行口设置.当你用232通讯板时通讯时,才需对串行口设置(D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