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注塑机的工作原理及变频器在注塑机中的作用

楼主(2003-05-07):
我知道现在不少注塑机在用变频器,可是变频器用在哪里?变频器对注塑机的益处在哪里?望不吝赐教。

楼主(2002-11-20):
如想知道请来电联系 深圳通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潘先生 电话:0755-26406790

网友A:
变频器用来控制油泵电机的速度变化来调节油压。 主要是在不影响效率的情况下节省电能。

楼主:
谢谢anndyyang,我听说在保压时间长的工艺中需用到变频器,而在保压时间短的工艺中不需用到变频器,请问以上两种情况的不同之处。

网友B:
pzb-888 电话怎么老打不通

楼主:
请高手帮忙!

网友C(2003-04-25):
to:jeffers 保压时间主要和节电率有关,并不是保压时间短就不需要。 如果有疑问就来电话我。 0510-5160113-8017 马先生

网友D:
节能是可以,有专用变频器,如深圳康沃。但调试麻烦,需要了解变频器和注塑机工艺,尤其是后者。

网友C:
专用变频器多啦,不过我觉得瑞特变频器比较好用,它更加专业化,里面增加了可以提高产品工艺的独特功能,在挑剔的产品也能满足,这在其它国内外变频器中还没有的,我做注塑机节能改造多年,精通变频器和注塑机工艺,欢迎同行一起探讨并诚觅瑞特变频器代理。 0510-5160113-8017   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