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

楼主(2003-05-07):
各位大侠是如何在labview中处理传感器零点漂移的?

网友A:
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A:
这可能与传感器的特性有关,是SENSYM的什么型号传感器?

楼主:
19c/u015

网友A:
如果知道零点漂移的特性,应该好补偿的。

楼主:
软件补偿? 有人采用先不加信号采集一次,后在根据此修正。这么做合理吗?

网友A:
如果零点漂移是线性的,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