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

楼主(2003-05-07):
空压机接上变频器前后的工作过程有何不同,变频器在空压机上是如何实现节能的? 急!请各路大侠不吝赐教! 先致谢忱.

网友A:
空压机未接变频器前.是工频运行,靠调节挡板调节压力(风量); 接上变频器后,不用调节挡板了,靠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压力(风量),还可实现软启软停. 接上变频器后,空压机按实际需要送风,闭环调节.从而节约了能源.具体节能指标还要看实际运行工况.如果是空压机组,一般可节能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