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opc、DDE配置

楼主(2003-05-07):
组态王6.01及其他版本作为opc服务器,client端的配置如何? 组态王6.01作为DDE服务器,server端和DDE Client端的配置如何?

网友A(2005-12-05):
OPC即把OLE用于工控领域。组太王的OPC服务器名称为“KingView.View.1"OPC服务器与外部数据传输是通过变量。
具体的客户端设置要看厂家。这里以FactorySoft的CLIENT为例:
1、启动KINGVIEW运行系统,这个运行系统就是KINGVIEW的OPC服务器
2、运行FACTORYSOFT提供的OPC客户端:FactorySoft OPC Client
上面有四个菜单:File OPC View Help
3、选择”OPC“菜单中的CONNECT选项,弹出连接服务器的选择画面。
其中 Server Name 填KingView.View.1然后点OK,完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连接。
4、在客户端界面菜单中点”OPC“菜单下的ADDITEM项进行添加项目。在变量浏览页表中列出KINGVIEW的所有变量数据
5、一旦客户端中加入组太王的变量,客户端就按照给定的采集频率对组太王的数据进行采集
注意OPC的CLIENT具体使用方法因厂家不同而不同

网友A:
DDE对话的内容是通过三个标识名来约定的:
应用程序名application;组太王运行系统程序名就是VIEW,MicroSoft Excel的应用程度名是Excel........
主题topic;组太王的主题是tagname,Excel主题名是电子表格的名称 sheet1,sheet2.....
项目item;组太王中的项目名称。Excel的项目是单元,如r1c2( 表示第一行第二列)
建立DDE前,客户程序必须填写服务器程序的三个标识名!![/b]

网友B(2009-03-19):
OPC和DDE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