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组态王的PID调节

楼主(2003-05-07):
组态王里面的PID调节控件属性中有个选择是正向作用和反向作用,请问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组态王有PID调节控件吗!!麻烦告诉小弟在何处!

网友B:
建议你先看一下《过程控制》这本书。 PID系统的调节输出选择正向作用还是反向作用与整个控制回路, 各个部分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有关。还是先看一看这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