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PLC在低温环境下工作

楼主(2003-05-07):
需要PLC在低温环境下工作,在无法使用空调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谢谢。 初学AB

网友A:
有多低?我原来做过一种到-25的PLC,好象还可以扩展温度,用过在西北边防雷达上面,很可靠,而且性能很高。

网友B:
modicon 的COMPACT 可以在-40度到+70度工作。

网友C:
Modicon的Qutuam也可以啊,性能更棒,当然价格也——

网友D:
OMRON工作温度0~55,保存温度-20~75,

网友E:
储存没有用,要得是工作温度。SIEMENS 我不知道哪个系列可以?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F:
PLC的工作温度一般是0~55,可用密封小机箱装PLC,电加热,恒温控制,可用电接点温度计控温。

网友G:
不能用空调,就不能装进柜子里吗?用电加热,双金属片控制,自己都可以做啊!

网友H(2015-07-07):
国产的矩形PLC,可以在-40°正常工作,-55°正常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