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deng-lp

楼主(2003-05-07):
我收到了,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把我的全部设计给你看一下请你指点: 1、主机名是lx-8fyg0xh9zfl3 地址是:211.85.196.47 2、从机名是2202jxz 地址是:211.85.196.49 3、我主机上是这样创建的: 窗口名是:djj tagname 是:an1 脚本程序是:IF an1 == 1 THEN deng1 = 1; ELSE deng1 = 0; ENDIF;(其中an1表示主机上的一个开关,deng1是从机上的一个灯,我的想法是在主机上按下开关,那么从机的灯就亮) 4、an1设置的是内存离散型 deng1是I/O离散型 5、从机上的程序和主机上一样 6、访问名:主机是写的从机的计算机名,从机是写的主机计算机名 7、NODE:分别设置的是两机的IP地址 8、APP那一项设置的是:主机和从机都是djj(因为我主从机都是这样建立文件夹的,不知道正不正确) 9、主题名:从机写的是主机应用的标记名:an1 主机写的是从机应用的标记名:deng1 10、我均选用的是suitelink协议(主从机在同一房间) 11、另外 item项目栏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请你帮我审视一下,我出现那些错误。急待你的回答!

网友A:
第8: 都改为 view 第9: 改为 tagname 第11:不用设定 在从机调用主机的 tagname 语法如 访问名:tagname根据第6步 从机 lx-8fyg0xh9zfl3:an1 主机 2202jxz:a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