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3-05-07):
有人能给我介绍一下有关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用plc编程控制的知识吗!!! 本人现在做毕业设计很需要阿!! 谢谢!!!

网友A:
要回答你的问题, 必须先知道PLC, 以及温度, 应变片模块的厂牌型号. 况且PLC和这些模块都很贵的. 我知道市面上很容易买到下列模块: 热电偶输入模块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83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84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98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99 热电阻输入模块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89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90 应变片输入模块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93 这些东西都不贵, 可用VB, VC编程. 网络上可直接下载Driver及使用说明. 透过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script/detail.asp?id=4923 可与PC直接连结. 或是加一个嵌入式控制器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icpdas/i7188.asp 可执行比PLC更强大的功能. 我过去曾经用热电阻模块加其它输出模块, 在PC上自己编程PID作温度控制. 效果非常棒. 有问题请与我联系: Julie@pdt.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