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OL1电机过载OL2变频器过载OL3过转矩的区别

楼主(2003-05-07):
台安V2系列变频器故障显示有OL1电机过载,OL2变频器过载,OL3过转矩,异常原因里都有负载太大一项,请问变频器是如何区分这几种故障的?

网友A:
变频器是根据输出电流大小并积分运算来断判!!

楼主:
OL1 OL2 OL3相应的电流谁大谁小?

网友B:
OL1根据电机电流(参数可设定) OL2根据变频器额定电流(一般无法修改) OL3根据最大转矩(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