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据说国外很牛的公司,都不轻易做6kV的

楼主(2003-05-07):
至于10kV的更不轻易尝试 随着电压等级的提高,变频器系统结构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故障率增加可靠性下降,而国内厂商做6kV变频器乐此不疲。 请大家讨论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02-12-06):
我本人觉得对于输出电压的确定取决于电机功率。如果功率达到10000KW以上,应该采用10KV档次甚至更高。对于普通的数千KW的功率6KV档次应该足够。

网友B:
国外公司采用IGCT,SGCT或高压IGBT等元件的高高变频器,由于目前的制造水平耐压水平为6500V,直接输出6KV常采取特别的措施(如器件串联等),结构复杂,成本高,10KV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内厂家很多的结构的学美国罗宾康的功率单元串联的形式。10KV直接输出通常需每相串联9-12功率单元,此时除装置复杂外,中小功率的变频器的器件电流利用率特低。所以罗宾康在大功率的应用上才有10KV或以上的产品。某些厂家做10KV输出的变频器,理论上可行,实际运行麻烦,故障不断。通常对10KV的电机,通过改电机接线使用罗宾康的6KV变频器即可。

网友C: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比较重要的场合,低压的国产变频器都不敢采用,高压方面就更是想都不敢想了。难道是现在的国产高压变频器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超越欧美日?请有采用国产高压变频器的用户发表你们的高见。谢谢!

网友D:
在欧洲大都是3.3kv的电网,中国用的都是苏联老大哥的电网6kv和10kv的。

楼主:
听说,当初用6KV和10KV是为了战备需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E:
从供电的角度说,电压越高越好。6KV是我国的老式供电方式,现在除了因大型6KV电机的需要外,大部分的电网改为10KV制。这也是减少供电线损的重要手段之一。 “国内厂家很多的结构的学美国罗宾康的功率单元串联的形式。10KV直接输出通常需每相串联9-12功率单元,此时除装置复杂” 其时没有说谁学谁之说,只能说国外将理论转化为应用的速度较快,高高方式的变频调速细分三派。 1。三电平的IGBT。3*4=12脉冲,需有源滤波装置。 2。三电平的IGCT。3*4=12脉冲 ,需有源滤波装置。 3。五电平的功率单元串联的形式。5*6=30脉冲。不需滤波装置。 这里脉冲越高的,对电网的高次协波污染越小,其中大于30脉冲以上,可以忽略对电网的污染,所以被称为完美无协波绿色变频,这对电网很重要,由于串联的功率单元多,对功率单元的耐压要求较低,也容易做到,由于功率单元的串联不需考率电容的均压问题,这和“三电平的IGBT,三电平的IGCT”结构有区别,可以看做五个变频器串联,而不是五个“IGBT或IGCT”串连,这两个考虑均压的角度都不一样。 这三种方式,正好它的缺点是别的优点;它的优点是别的缺点。 论价和装置体积说,三电平的IGBT。三电平的IGCT,有优势。 论性能三电平的IGBT和三电平的IGCT不能与五电平的功率单元串联的形式相比。随着IGBT价格降低,功率单元串联的形式应是发展方向。

网友F:
我觉得在高压变频上,三(五)电平方案并不可取。 1、性能指标不好; 2、制造成本和设备维护费用也很高(高压功率器件很贵,例如同一电流等级的IGBT,3300V器件价格是1700V的四、五倍,6500V?) 其实,我觉得在高压变频上,目前率单元串联是最好的方案(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方案,我们拭目以待)。 高压变频方案的问题,我认为,不是一谓地争论方案好坏的问题,而是如何完善单元串联的方案,真正做到Perfect!(例如,如何实现四象限运行,拓宽应用场合) 煤油灯与电灯相比较,也可以说优势互补,难道我们还要在是使用 煤油灯,还是使用电灯上犹豫不决吗?!

网友G:
依各位所言,体积尚可放在其次。 诸位仁兄:可靠性--高压变频器的核心性能如何? 几种技术中间环节如何?故障点多少问题?技术先进性 及效率各自如何? 请有识士解惑!谢谢

网友H:
还是和电动机有关,据说电动机的电压等级要调整,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I(2003-05-07):
越高压的变频器就需要耐压值高的器件, 1000kw以上的变频器大概也需要流动资产的公司才敢一试, 会不会是国内厂家为了显示自家实力和在行内建立名牌, 才不惜工本,顶风而上的 :)纯属个人见解,得罪之处请多多原谅。

网友D:
No,no,no. 设计生产厂商当然是经过技术论证才敢给出产品设计. 而且不可能不考虑成本. 在各种技术方案当中,当然存在设计的难点,但重要的是利用相应的 技术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而且通常认为的难点问题的解决才是工程师 发挥才干的地方. 多级串技术不涉及器件耐压问题.相应的单元数会多一些,但是系统级 设计中可以采用冗余设计技术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现代的分布式设计观念早就深入人心,这从技术和可靠性上都是优于集中式方案的. 信息网络系统中如此,电源系统中亦如此. 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事在人为,信心是解决技术难题的首要前提.而且将信息网络的许多设计观念搬过来都是可行的. 而且这肯定是今后技术上取得突破的地方.观念的更新是重要的. 不要说不相信,做出来了,你就相信了. 想象力有多远,技术就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