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验室的PROFIBUS网的组建

楼主(2003-05-07):
各位行家:    小弟为一STEP-7的初学者,毕业设计的题目是组建实验室的PROFIBUS网,具体的用装有STEP-7的微机通过网卡CP5613,连接两台S7-300 PLC ,具体的型号是313-6CE00-OABD,CPU313C-2DP,目的就是要在上位机就是微机上实现对plc的控制,我现在的问题是   1,在STEP-7中,在进行硬件组态时,硬件的地址是给定的,不要自己定,对吗?在后面的编程里,变量声明表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如完成一个简单的“起保停”程序,需要用到变量声明表吗,如要用到应该怎么用,另外和硬件的地址有没有关系呢?   2,在STEP-7中,可以加入pc station,里面有PROFIBUS网络的选项,我不知道和我要组建的网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应该怎么用呢?   请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你好,按照你的提问,我尝试着回答一下,希望共同进步。 1、硬件的地址是给定的,不要自己定,对吗? 所谓给定的,确切的说应该是默认的,你可以修改,也可以不用修改,那就看你的硬件的从站地址是多少了,在step-7中硬件配置地址应该与实际硬件地址一致。 2、在后面的编程里,变量声明表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变量声名表可以简便你的程序,让你使用内存地址的一致性,你可以不使用它,直接写内存地址。 3、和硬件的地址有没有关系呢? 与硬件的地址没有关系,但是请注意在step-7中的M区,I区、Q区的不同,后者与硬件都有关系,请参看手册和帮助文件。 4、可以加入pc station。。。 PC-Sation是针对于WinAc而言,你不应该配置这项,应该直接选s7-300进行配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多谢啊!很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