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变频器对注塑机节能改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05-08):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如果用变频器对注塑机进行节能改造如何能解决下面几方面的问题: 一、改造后的动态响应问题:一般说来用变频与用工频相比,动态响应速度明显下降,制品成形周期延长,生产效率降低,可能会造成省电不省钱的现像。如何能提高改造后注塑机的动态响应速度。 二、在对注塑机进行节能改造时,如果油泵电机不换成变频电机,也不在原有电机上装强制冷风扇的情况,如何解决油泵电机在低速运转时的散热问题。 三、用变频器对注塑机进行改造,如何解决注塑机在某些特殊工况条件下的生产要求(比如高压低流的情况:压力140;流量8%) 四、目前国内能对注塑机进行节能改造的变频器品牌有哪一些,而其中哪几个品牌的性价比较好,且积累了相当的注塑机改造经验。我公司相代理其品牌。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2-11-22):
对,请高手支持呀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赐教!

网友C:
前几天在网上拜访一位传动重量级专家,他回信两句话:用了变频后速度不会降低,注意两个问题:1、加闭环控制,2、抑制电磁干扰。 下文有待续。

楼主:
雪山茶花 你好请教你如何在注塑机上实现闭环控制,如如何抑制电磁干扰呢能给我发电子邮件吗? ycda@vip.sina.com

楼主:
秋叶老兄 你们在宁波有办事处吗?能把地址给我吗?

网友B:
康沃公司在去年推出CVF-ZS系列注塑机专用变频调速器   CVF-ZS系列变频器是康沃公司专为注塑机厂家配套及用户节能改造工程专门设计的注塑机专用变频器,其显著特点是具有2路幅值在12V以下光电隔离的PWM脉冲输入口1~10KHZ(上、下限可选)、2路电流/电压光电隔离模拟输入口(0~1A或0~10V),可直接与注塑机比例流量阀的流量信号和比例压力阀的压力信号相连接。20个注塑机专用参数设定、提供控制信号与输出频率之间的曲线设定和超强的过载能力,更加适用于注塑机工作特性,可与各种注塑机中使用的油泵马达进行最佳的匹配,保持高效节能运行。变频器中的特有拐点设置参数可提高改造后注塑机的动态响应速度。 我公司是康沃变频器授权一级代理商,国产价格进口品质,低频下力气十足!!!优越的性能、稳定的质量、很好的售后服务!选择康沃吧!如有需要资料可与我联系!提供强劲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深圳市通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406790 潘先生     诚征全国各地分销商!       我们的宗旨是:   开创现代变频调速产业,让客户得到最实惠的产品和获得最满意的   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   变频器的保修期为18个月,在保修期内,如果正常使用情况下发生故障或损坏,本公司提供免费维修。

网友B:
请教楼上,你们有没有成功使用的例子或厂家配套案例?

网友D(2003-05-07):
瑞特变频器不错呀!我们已成功改造众多厂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致力于变频节能的应用和推广,针对液压系统的节能改造,自主研发生产的瑞特变频器有了广泛的市场前景,节能改造工程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投资少见效快,是代理商的理想选择。 有意者请联系我. 无锡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0510-5160113-8017   马先生

网友E:
板砖先生问的问题比较好! 我们可以互相切磋学习一下! 如有意愿打电话0769-3970226

网友F(2004-04-12):
我们是宁波 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574-5613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