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profibus做一个简单的温控系统?

楼主(2003-05-08):
各位先辈,我是一个初学者.想问一下能否用profibus做一个简单的温控系统?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系统就是用PC作主站,省掉一个控制器。 现场选智能I/O而不用PA表,可以省钱。 关键是你的系统有多大 PROFIBUS也许不是最佳方案

。工控界。

网友:
西门大官人: 能否详细点,PC做主站,如果采用CP5611卡,要配置什么软件,有什么作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