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选卡

楼主(2003-05-08):
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信号处理系统,信号在10kHz一下。因为需要做相干分析,需要信号“同时”采样。精度12位,pci或者usb均可。 我的问题是 1。我们采集信号频率较低,用高频采集卡能否近似(比如400k)?相位差如何计算? 2。现有的同步采样卡有没有便宜一点的,都有哪几个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A:
同步采集卡通常不便宜,对于凌华而言,最便宜的同步卡是DAQ-2006。另外凌华的PCI-9118在bust mode工作方式下,也能达到同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