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kingview的Sample是一个OPCSERVER

楼主(2003-05-08):
前几天在学习组太王,今天用工具一看,发现它的那个演示程序就是一个OPCserver,其中的所有变量都可以访问到。看来组太王在对OPC的支持还是做的不错的。其实我并不喜欢组太王

网友A:
这很正常啊,其实很多的组态软件本身就是OPC Server

网友B:
组态王支持OPC1.0/2.0标准,而且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安装插件和配置.

网友C(2009-05-01):
为什么我安装了组太王后,每次打开的时候总会提示没有找到加密狗,我的安装程序是在网上下载的》

网友D:
加密狗是需要交费的,随着购买的套装软件一起提供。网上下载的是演示版,只能定义64点,运行2小时。用演示版,当提示没找到加密狗时,单击“忽略”,即可进入演示模式运行。

网友E:
现在的组态软件如果没有opc驱动和opcserver功能的话 那就不能算组态软件了。Opc驱动和本身的opcserver功能是组态软件的标准配置。

网友F:
RSVIEW32本身也是OPC 还有很多的组态软件、、、、

网友G:
现在的组态软件太多了,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