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不能实现自动配料?

楼主(2003-05-08):
用于滴灌系统,要求根据比例自动配制营养液的浓度.用PLC能实现此功能吗?

楼主:
可以的话希望能提供思路! 谢谢!!

楼主:
关键是营养液各个成分的流量测量和控制用什么元件?对于PLC没什么问题。

楼主:
要自动检测营养液的各成分的含量,按照比例实时自动配制。 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元件来检测。 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楼主:
要检测浓度比例可能很难,因为很难找出测量的物理指标。价钱也很贵。 如果使用开环,按照固定比例配混,是用称重、流量等配合测量,没有问题。

网友A:
韵同志说的对!要检测浓度比例可能很难!!这方面的传感器,卖天价!还是在配料上想办法的好!

楼主:
那这样的话,就要预先配制好一定比例和浓度的营养液了? 我想系统应该是闭环才叫自动配料,能根据反馈的信号,知道那种元素不够了,加大那种元素的流量。

楼主:
用配方方式控制,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开环配比,绝对精确。用E+H流量计和SPRIX泵,何需闭环?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你提供思路,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E+H流量计和SPRIX泵是什么东西,我找不到它们的资料。有那位兄弟能提供相关方面资料!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用称重来解决。 营养液按理说用不了太多,事先按照比例称好,兑水就可以喷洒了。这没什么难的。 如果要动态配置营养液就有些麻烦(就是随时配随时喷)但是不少厂家的PLC也都有称重模块,也能够满足动态称重的要求。(如果营养液是液态是不是流量计更好啊) 要找测量浓度的传感器我认为是不划算,我也不是很了解传感器,只知道在洗煤行业有用来测量浓度的传感器,但是要专门测某个营养液的浓度我认为除非专门设计。肯定极贵。 对你有帮助吗? 有哪个传感器高手请顶一下,或者我有什么谬误请指出。

楼主:
我做的是毕业设计课题,流行的话就是脑子里设计,跟实际有点脱节的,不用考虑划算不划算问题。有思路就行了。 营养液的配置就是要求动态配置,如楼上师兄所说,随时配随时喷。 猪猪DDT,称重解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我是PLC的初学者!

网友D:
我是饲料分配,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我想配比的液体是放在固定体积的容器中,用“液位高度”检测装置就可以检测到容器内高度的变化(容器内的稀释浓度事先配好), 闭环控制没什么效果,因为浓度变化检测很昂贵也没有意义,配好用开环控制就可以。 PLC控制泵就可以了。

网友C:
称重模块的功能是用来称量物体的重量,它可以连接1-8个称重传感器。当然普通的模拟量模块也可以接收重量信号,但是当要求称量动态的重量时,它的精度就不行了。称重模块的优点是精度高,而且内置了很多功能。比如自学习功能,要知道传感器传来的重量信号永远是滞后于放料口的开放程度的,开始可能误差会大一些,但是随后就可以弥补这一误差。 我这里有称重模块的一些资料。有人要给我发邮件。 piggyddt@sina.com(有.cn吗?不好意思,忘了!)

网友E:
我们在水处理方面的工程上也有加药等要求,就是用PLC控制,你如果有需求的话,请mail给我你的具体联系方法!我的是:zhangzyj@et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