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5000p9s故障

楼主(2003-05-08):
运行无输出,显示频率为0。

网友A:
试试面板控制!!

网友A:
别忘短接起动线!!

网友B:
处于欠压状态或电压检测电路坏

网友C:
本公司诚频变频器维修人员,待遇优厚,有意者请回复

网友C:
频率给定信号没问题吧?

网友D:
夏明说得有理。

网友A:
已来电告知是没短接起动线:FWD-CM!!

网友C:
启动线FWD-CM以短接。变频器开始运行,显示输出频率正常,监视输出电流、电压时,在启动过程中正常。频率升到上限后,电流、电压马上降到原有值得一半。现在的电流值为5%,电压值为270v。 是否检测电路已坏,现在可以带空电机运行,直流端电压正常。 请教遇到过此类问题的高工能给与帮助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机能运行吗!!??

网友E:
可能运行在节能模式,查一下参数,或初始化后重置参数

网友C:
已做过初始化,电动机可以运行,只是监测时显示的电流与电压与实际值偏差太大。变频器开始运行,显示输出频率正常,监视输出电流、电压时,在启动过程中正常。频率升到上限后,电流、电压马上降到原有值得一半。现在的电流值为5%,电压值为270v。

网友A:
没见过!!电机能运行就可不理它!

网友F:
你可带负载试试看!!!

网友G:
GGJ说的对,变频器运行在节能状态。改改参数,使之不运行在节能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A:
节能状态也不是这样!

网友H:
感谢各位在此提出的各种意见及建议。现在的问题是加负载电流也没提上来,输出电压偏低,做了初始化也没起作用。我怀疑是不是主板检测电路有问题?希望遇到过此类问题的高工或维修此类机器的高手能给与指点!!! 此致: 礼!

网友I:
一、你的电机功率?变频器的功率?变频器的上限频率、最高频率等都要设合适。 二、注意变频器载波频率的设置,过高的载波频率会增加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电缆以及电机本身的泄漏电流,电缆太长同样不好。 三、‘监测时显示的电流与电压与实际值偏差太大“可能是你测量工具以及方法有问题。 四、如果电机带载正常,还管啥电流电压!

网友C:
参数78(76)节能运行关闭

网友H:
感谢y4511提供的信息 此机器运行在节能状态,改过此参数后,空载运行正常。 如有问题,再来请教。 再次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三?川逆变

网友(2011-06-27):
急求一份富士5000P9S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