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ng-lp!

楼主(2003-05-08):
deng-lp: 你好!我们的课题是用intouch和incontrol做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我们已经实现在同一台机上运行incontol的梯形图,使intouch下交通灯正常时序运行。 现在要实现两台机通过internet通信。我想问的是,举个例子吧,主机有一个开关和一个灯,从机只有一个灯。两台机都在window viewer下,按主机开关,主从机灯都亮。如果能实现的话,在哪些地方设置如何设置,需要安装其他的功能软件吗? 期待你的回复,谢谢!我的信箱:weiheyu99@163.com

网友A:
在局域网实现很方便! 用suitelink! 步骤见: <<如何实现两台机子之间的连机通信>> internet 我要试过才能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