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编程题

楼主(2003-05-08):
我有一个FX2 PLC的编程题,请各位指教。 eg:如果由X1启动程序输出Y0和Y1,然后隔6秒是Y1和Y2,然后隔6秒是Y2和Y3......(Y0到Y47),循环100次后停止。

网友A:
我想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过我想问问你是用来做什么的? 是不是当到了(Y46到Y47)时就自动转为(Y0到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