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s1000是横河的一种什么类型的控制系统,它与centum-cs/cs-3000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3-05-08):
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像请教一下大家:cs1000是横河的一种什么类型的控制系统,它与centum-cs/cs-3000有什么不同?

网友A:
cs-1000是小型系统,每个控制器只有一个node--5个nest, cs-3000是大型控制系统,每个控制器最多可以有8个n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