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的nt31c终端通信问题

楼主(2003-05-08):
NT31C 通过什么方式怎么才能和计算机相连?是用PORTA还是PORTB ? 通信电缆应怎么做??

网友A:
就是串行通讯,具体用那个口,看你的电缆是针还是孔,一般来说A口与计算机相连,B口与可编程相连,需要在触摸屏编程软件里设置

小心,小心

网友:
a b 都可.接线pc与nt为2.2 3.3 5.9 pc插头4.6 短接,7.8短接。 nt侧4.5短接。1为屏蔽.

网友:
2.2 3.3 4.8 5.7 9.5 左面是针(对PLC、NT)右面是座(对计算机)这跟电缆与OMRON的NT和PLC都可以通信,很方便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