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矢量控制(VVC)原理与PWM或SPWM的区别

楼主(2003-05-08):
VLT系列变频器所采用的电压矢量控制(VVC)原理与传统PWM或SPWM型控制方式相比,其突出特点如下: 1.额定频率(工频)时具有额定的输出电压。 2.三相对称的正弦波电机电流在电机中产生标准的圆形磁场.没有任何附加的效率损失,基本消除了电机和电机电缆的附加温升问题。 3.理想的变换频率。VLT变频器的效率在100%负荷时为不低于96%;在20%负荷时为不低于92%。

网友A(2001-06-10):
SVPWM控制如何?

网友B:
请Iheart讲述什么是SVPWM?

网友C(2002-11-09):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就是我们说的矢量控制吗?

网友:
svpwm工作原理 大家知道变频器的六路igbt有开和关两种状态,由于上下管不能对开,所以 我们把上管开(下管关)称为状态"1",同样 把下管开(上管关)称为状态"0",则三对上下管有八种状态000,001,010,011,100,101,110,111, 去掉其中000和111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无输出电流),剩下就这六种状态 把电压看成有方向性的矢量,这六种状态可以画出一个六边形的电压矢量图,这个六边形内的任意电压矢量可以有这六种状态的其中两种(或一种)通过平行四边形法则得到.通过PWM控制我们就可以在电机内得到一个旋转的电压.这样电机就可以旋转了.

网友D:
几年前有人做过,是一种相对于要进行空间矢量变换和2/3转换的变频控制方式要简单许多。

网友E:
svpwm就是所谓的直接转矩控制??现在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F(2003-05-08):
有没有svpwm的书? 能不能介绍一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