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与485/422的通信

楼主(2003-05-08):
求助:单片机与485/422的通信 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注意双绞线的屏蔽,还有注意在总线上接合适的电阻来消除干扰信号,此外,注意一下通讯距离,不过这个好象影响不大,因为他们的通讯距离很长,485有1300多米,不过你当然要考虑波特率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