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3-05-08):
老师,一般高速采集的数据如何处理,我的采样频率为100kHz,每秒钟就有100000个点,这样采个几分钟数据大得很,是转化成文本格式好呢?还是转为数据库?文本格式容量小,但数据处理不方便,而且数据量大了,一般的文本阅读器根本打不开,如果存为数据库文件,写入数据库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转化后的文件比较大。我该怎么办?老师,一般你们是如何进行大批量处理的?

网友A:
能不能同时运行两个程序,一个定时存储数据(文本),另一个把完成的文本存入数据库那

网友B:
你可以以连续采集的方法,同时对于ai read出来的数据用disk streaming技术存储,也就是每次在写数据的时候不要把文件关掉,等全部写完之后再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