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请教I/O

楼主(2003-05-08):
labview对一般厂商的I/O卡,是否都支持啊? 还是仅仅研华和凌华的

网友A:
labview其实不会提供对任何板卡的支持,目前情况是板卡的生产厂商会提供对labview的支持,可以向板卡供应商询问他们是否有相应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