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度测控讨论

楼主(2003-05-08):
高手们:讨论提供4路温度测量吧, 在下仅知方案: 1、FX2N-4AD-PT/TC或FX2N-4AD 约1850元/4点 可靠性最高 2、无锡有售的AD系列(≥8点 485/232通讯)温度数据存在D100-D107-D117 约1200元/8点 可靠性高 3、深圳某公司产≥8点通过I/O点输入,需写程序配合 约800元/8点 可靠性未定 求助各位同仁有否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网友A(2008-07-04):
看你控制精度要求怎么样了,用在什么地方,系统整体是采用PLC+人机界面还是怎么?

还有如果只是测量不控制,

随便找个厂家给你做一个温度采集模块带显示就行了,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