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400问题

楼主(2003-05-09):
我在调试ABB ACS400变频器时,需用两个模拟输入量,但我在应用宏(标准型及交变型)中不知如何启用AI2,如DI3=0 AND DI4=0时,给定来自AI1,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给定来自AI2?求各位相助。AI1已用。

网友A:
参数可设定!!

楼主:
如何设定,1103,1106吗?

楼主:
如何设定,1103,1106吗?还是1102。1102设多大?

网友B:
1103=A1 1106=A2 1102=D3 D3=0 A1 / D3=1 A2

楼主:
但说明书说在应用宏(标准型及交变型)中,D3为恒速选择。若我选D3,是否恒速选择由D4,D5决定。

楼主:
应用宏(标准型及交变型)的功能图何处找?

网友B:
1102= Dx x找个没用的DI

楼主:
龙游,你好,ABB的人吧,我原为SDS301,现因改造有人错买了ACS400,而我原来的AI2为TORQUE量,按功能图用于TORQUE 限幅,在ACS400中接入哪个量?求教。

楼主:
龙游,你好,但说明书说在应用宏(标准型及交变型)中,DI1~DI5都有定义。且只有5个DI口,耐何?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C:
应用宏是设备自带的设置,是为了使用时简单方便而设置的;实际应用时,都可以自己编,所有参数都可以听从你的安排。

楼主:
各个应用宏的详细功能图睡有?

网友D:
ACS400不能用于转矩控制,你想用AI2口作转矩限幅是不可能的..

楼主:
若不用转矩限幅,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D:
我们哪里知道你的变频器负载是什么?控制要求是什么呀?当然也不知道不用转矩限幅的后果是什么了.

楼主:
我的变频器负载是收卷电机,收线而已,张力要求不是太高。线有点松也无所谓。

网友D:
如果张力精度要求不高,在2003参数组里把最大电流设一下,不把线拉断就行啦.这样AI2口就不用了,但这样做在电机启动后,带上张力的瞬间会有一个电流冲击,2003参数可能会限不住,因为400系列的变频器是开环控制,最好的办法是在外部作一个卷径计算,根据卷径随时设置变频器频率,可以问一下你的电机和变频器是多大的吗?

楼主:
我的电机是7。5KW,变频器为16A的。

网友E:
买ACS800吧,ACS400不能用于转矩控制,你想用AI2口作转矩限幅是不可能, 而ACS800可以做到。

楼主:
我也知道ACS600就可以,但我手头上只有ACS400。

网友F(2009-02-26):
那位大师有ABB SDS301-009A0资料,请指导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G:
您可以到www.comeon365.com上去找答案,这个网站可以下载这个资料,要是不理解的话,还可以打这个电话4008-860-850去咨询他们公司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