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关于ISA卡

楼主(2003-05-09):
请问怎样才能够用研祥的PCL812PG这块ISA卡在LABVIEW下采集数据

网友(2003-02-24):
自己写CIN程序或者向研祥要LABVIEW驱动程序(估计要付费)

网友(2003-05-04):
最简单的就是用LABVIEW的inport.vi和output.vi直接读端口 当然你还可以自己开发一个驱动程序,然后生成动态连接库,再用LABVIEW调用

楼主:
请问LABVIEW的inport.vi和output.vi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