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8.0的问题

楼主(2003-05-09):
CSV档又换了咋用呀! 8.0又换了! 请wwtech公布7.0到8.0的所有csv档的变化! 原来的wwloger还能用吗? 或*.aaldx *.aalog的用法或格式! 另AlarmToolKit在intouch 8.0中如何使用?

楼主:
希望 版主给个答案 谢谢 deng_lp@21cn.com

网友A:
1. 你指的是哪个CSV档? 由哪个工具生成? 2. 在8.0中,已由LogViewer代替wwlogger, LogViewer嵌入在SMC(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中。*.aalgx为LogViewer的导出格式。 3. 我将在另一主题中介绍AlarmToolKit

楼主:
dbdump 改了这如何实现事件打印?

网友A: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你以前是如何实现事件打印的?

楼主:
当地后台的alarm 设置中 printing页不见了, 如果出现警报如何打印? 顺便问一下, 8.0 有了, 7.11 何时停止出售?

楼主:
dbdump是用来导出现有工程的所有tagname 到 csv档中 csv档不同的版本都有所改动! 8.0 改动很大!

网友A:
InTouch 做的是向下兼容, 因为8.0的Tag结构有了修改, 所以Tagname.x和7.1不兼容, 8.0的CSV不能导入到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