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关于研华812PG采集程序问题

楼主(2003-05-09):
您好: 谢谢您的帮助! 多通道和当通道采集有何不同? 单点和波形采集有何不同?

网友A(2006-08-21):
一般的 AD Card 都只帶一顆 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無法同時採集多通道的數據. 多通道數據採集時, 必需配合多工器(通道選擇)之切換, 且需等待一段適當的 Settling time, 待其通道信號 ready. 每次通道切換時, 皆需 delay 一會, 速度會慢一點.
單通道採集時, 只有第一次的設定需 delay 一會, 後續即連續採集數據. 速度上相對較快.
單點與波形採集, 應該是指一次取數據一筆或是取數據多筆.

网友B:
我也正在使用PCL812PG,多讨论.
QQ158773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