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关于PLC的控制

楼主(2003-05-09):
学校准备搞一个PLC室,想用四台电脑同时连接一台三菱PLC,只要求每台电脑都能够将程序写入PLC,而不用经常拔线,各位大侠,请问应该怎么做,指点指点我

网友A:
用一个转换模块啊`将每台计算机都连在转换模块上再和PLC连啊~

楼主:
萧萧泪血,在下愚钝,想问一下转换模块具体应怎样做,再问一个问题,计算机是联网的,可不可以每台计算机都能够将程序写入PLC,而不用经常拔线。

网友B:
我想你可以把电脑联网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一台PC连接一台PLC,那么与这么电脑联网的另一台PC是不是直接可以通过FXGP软件写入PLC。需不需要做其它调整?是不是共享就可以。 急用,哪位兄弟能不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C:
永远无法达到,因为没有必要的协议来操作这些系统,除非三菱工厂的设计人员来帮助你写这些通讯的协议

网友:
值得研究,研究哦。。。 看来公用打印机的功能不适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