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ABB的变频器到电机的线一定要用带屏蔽的线,不能用3+1的电缆吗?
关于?

楼主(2003-05-09):
那位知道ABB的变频器到电机的线一定要用带屏蔽的线,不能用3+1的电缆吗?

网友A(2003-03-18):
要看使用环境!不会造成干扰就不要

关于?

网友:
广州通达,你的QQ是多少?交个朋友吧,我的:56444003

网友B:
不一定要用带屏蔽的线。关键看使用环境。不过我认为ABB变频器的负荷线如果不用屏蔽线的话,那就只用3线。为了安全。 还有在IT网络中应该把端子两边的那2个螺丝拆下。

网友A:
有问题发信息最方便——随时随地!!13503004128

网友C:
不一定要用带屏蔽的线,关键看干扰对环境的影响。

网友D:
根本没必要!

网友E:
ABB的GV3000系列规定变频器到电机连线不大于200米。

网友F:
线路过长,杂散电流、分布电容都会增加,所以不宜过长。但可以使用输出电抗器抑制。 无论什么情况,最好使用屏蔽电缆,对将来有好处。

网友G:
对于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线如果能用屏蔽线那将一件好事。但并非一定要使用屏蔽线。我公司长期使用变频器也并非每台变频器的输出线都用屏蔽线甚至不使用

网友H(2003-05-01):
主要看变频器自身参数要求,允许变频器到电动机间的距离,如现现场使用超出的允许范围,那就要加滤波器了。

网友I:
重要的是看系统的应用,在我用ABB的经验来看,ABB变频器的性能不错但是干扰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系统是简单应用,甚至没有PLC、仪表等设备的话,使用屏蔽电缆是一种浪费。假设系统里有这些精密的设备(当然有些PLC的抗干扰能力较强),还是要注意使用屏蔽电缆,同时要考虑可靠接地。接地的好坏直接影响变频器对系统的干扰,具体可参照设计规范的要求。

网友J:
采用三芯对称电缆,关于屏蔽的问题好解决,我用过1040KVA的ACS-627+PLC都没问题,关键是控制电缆的选择,用DJYPVP型的即可。

网友H(2004-08-23):
在变频器输出允许距离内,可以不用屏蔽线,如果考虑对外干扰问题,可以采用输出滤波器。

网友K:
可以带屏蔽,也可以用3+1,更可以用3+1再总屏蔽!这一切均要看干扰源;如有必要也可用3对双绞线(其中每对抽取一根线在一端相连并接地)再加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