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牌智能照明节电控制器

楼主(2003-05-09):
节电器简介之一 “杰”牌智能照明节电器简介 当今西方国家,能效经济已逐步成为经济主流,并对世界环境的改善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放言:21世纪,将是能效经济的天下,谁掌握改善能效的技术,谁就掌握21世纪的市场,成为世纪大赢家! 而21世纪能效经济的主战场就在中国。 众所周知,在中国,低下的能源效率已经令国家高层领导极为关注,并决议斥巨资对能效体系进行整改,迎接2008绿色奥运!更令世界能效经济专家瞩目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耗总量方面已紧随美国之后,排在世界第二位。 有关市场预测表明:未来20年,中国要保持7%的经济增长,每年需要2500万千瓦左右的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而目前中国每年新增装机容量只有1200万千瓦。在中国多数地区,已经出现拉闸限电情况。 低下的能源效率,高额的能源消耗,紧缺的电力资源,就是中国目前的电能现状。 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电力非常短缺,节电将是我们能做和要做的第一要务。 照明用电现状 目前,我国电网电压普遍偏高,而且一些地区存在较严重的电压偏移和电压波动现象。 在电力供应输送过程中,为了避免送电过程中的供电线路的损耗,会以较高的电压传送以确保用电设备达到额定电压,因此用户实际承受电压会高于器具或设备的额定电压。据测试,各供电点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远大于额定电压220V,有的高达250V以上。 另外,不同用电量和用电时间,使电网电压产生波动。工厂、商业昼夜间的电压变化幅度常在5—12%,特别是在晚上12:00后,工业和商业活动已明显减少,此时正是用电低谷,电网电压会明显升高。有的地区白天电压为220伏,到夜晚却达到254伏!普遍单位接近240伏。 较高的电压不仅不能让负载设备更有效地工作,反而是导致设备发热及过早损坏的主要原因。较高的电压还产生不必要的电费开支及缩短照明光源及设备使用寿命。 节能灯“节电不节钱” 有大约60%的商业、企业用户采用了节能灯。但据这些用户反映,节能灯虽较普通日光灯、白炽灯省电,但企业并没有因此在照明方面真正降低成本,出现“节电不节钱”的不正常现象,究其原因,是没能有效控制电压波动和偏移、电流冲击和闪变、电源谐波污染,使节能型灯具的寿命大为缩短、故障频出,给企业造成巨额损失。 显而易见,专用、并且有效的照明节电设备在中国商业市场上尚属空白,用户无法获得合适的电能控制方法及手段。 “杰”牌——绿色照明之星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环境的问题日益突出, 自1996年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实施“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以来,高效节能型照明光源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已经广泛应用于户内、户外照明场所,如大型市政、公共场所、宾馆饭店、大型写字楼、政府办公楼等,取得了良好的节能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作为高效节能型光源,由于其工作过程复杂,传统的调控方法根本无法实现集中照明的合理调控,一旦光源安装,就几乎永久地保持着恒定甚至超量的功耗。加之全国电力质量参差不齐,电压偏移、波动、闪变、谐波等有害因素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由此所造成的光源烧损、电能浪费、照明设备寿命缩短等直接经济损失无法统计,全国普遍存在节能型光源“节能不节钱”的不正常现象,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诞生,我们每天都将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北京纺普公司作为电力电子技术行业专家,在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成功地攻克了气体放电光源无法调控这一技术问题,设计出气体放电光源的最佳调控方案,首创绿色照明之星——“杰”牌智能照明节电器,为城市照明带来福音。该原理的智能照明调控装置已成功应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照明系统,并取得了难以置信的经济回报! “杰”牌智能照明节电器在设计过程中始终贯穿节能环保、绿色照明的全新理念,用程序化调控器的软启动、稳压、减压、减流功能,对以气体放电灯为代表的所有电光源实施轻松自如的调控,节能10%—45%,而且使光源及附件的寿命延长二至三倍,降低综合运营成本30%—50%。广泛用于城市路灯、高速公路、机场、工业区、商业区、海港和旅游度假区的照明调控。虽然需要一些投资,但一般在一、两年内可以回收全部投入,无论从节能环保,还是经济效益的角度看,都是非常合算的投资。与目前国内其它照明节电方案相比,这一方案在节能、降低运营费用方面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网友A:
节电器简介之二  “杰”牌智能照明节电器无可比拟的八项优势:  绿色照明之星  自动净化电网波动、闪变、谐波,校正电压偏移,完美的正弦波交流电输出;  电压调节速度小于0.1秒,有效提升、优化电力品质;  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国内目前节能型灯具“节电不节钱”的不正常现象;  此产品将成为国家经贸委/UNDP/GEF/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促进项目办推荐产品。  “绝对安全”的设计理念  模块化设计,各相独立运行,维护方便,设计无故障工作时间50年;  各相独立静态旁路,产品无交流接触器、无触点、无移动元件,具有极高安全可靠性;  可通过显示影像、声音,监测故障及时采取保护动作;  自动旁路功能,一旦设备出现故障,自动旁路到电网供电,以保证用电设备不停电,正常安全运行。  高科技智能控制系统  各种运行模式下良好的稳压,动态优化,确保最佳节电效果;  节电水平、工作电压、预热时间等参数均可通过面板键盘编程设置;  可计算机联网控制,无需人为干预,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应用。  灵活多样的控制及功能  可根据不同时间段,不同灯具,不同亮度要求,每相独立调节,允许100%不平衡;  可实现灯具的软启动,按日光、时间设定照明设备起、停,减少灯具40%的启动冲击电流;  保证单相出现故障决不影响其它两相正常运行,同一装置可带不同灯具负载。  有效延长电光源的使用寿命  降低照明设备的工作温度,有效的过滤电流波动和闪变,对末端设备具有保护作用;  明显延长末端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灯具寿命2--10倍;  提升设备安全性能,减少故障出现频率。  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  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在现有运行成本上节约30--50%;  终端用户在6—24个月内收回节能设备的投资成本;  在收回节能设备成本后长期创造利润。投资回收率不低于50%。  安装简易  节电器采用与用电设备串接的方式连接,安装简便;  具有外形美观、体积小巧、易于操作及安全可靠、维护费用低等优点;  持有安装牌照的电工均可自如安装、调试。  广泛适用的高效节能产品  一般节电率达到10—40%,在集中商业照明设备上使用效果更突出;  适用于电阻、电感、电容型回路,可用于白炽灯、日光灯、高压汞灯、高压钠灯、金卤灯等所有照明用电设备。  节电器构成及运行方式  基本系统  调压模块 调压模块——是节电系统中的主要部件,它用于对集中照明系统进行调节和开关控制,能记忆预先设置的节能电压、运行时间,不因停电而被破坏,智能节电器按型号分为单相和三相输出,有单相3.5kVA、5kVA、7.5kVA、10kVA、15kVA,三相30kVA、45kVA、60kVA、80kVA、100kVA、120kVA、150kVA等不同容量供用户选用。  面板编程器 面板式编程器——安装和使用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节电器的节能电压、不同运行时间和方式,对任何一相单元回路,进行不同的设置、修改或读取并显示各相回路现行预置值。同时作为设备运行方式、故障信息显示屏幕,使用人员轻松了解节电器运行状态,也方便维修人员判断故障原因和故障器件。  扩展功能  时钟管理器 时钟管理器——用于提供一年内各种复杂的照明控制事件和任务的动作定时。它可以通过按键设置,改变各种控制参数,实现定时开关功能。  智能探头 智能探头——兼有三个功能,照度动态检测,用于系统检测户外日照强度,自动进行照明补偿;动静探测,用于识别有、无人进入工作场所,开启照明系统;远红外遥控接收功能。  计算机控制 计算机控制——当用户需要系统监控时,可配置计算机通过通讯接口接入MODBUS网络总线,便可接入中央控制系统,对整个照明系统进行调整和管理。  联网功能 联网功能——节电系统有着强大的联网能力,为方便设备调试及更好的为用户服务,系统提供远程控制功能,技术人员可使用电话线对节电器实现远程控制和调试。 待续

网友A:
节电器简介之三 设备启动过程 “杰”牌智能照明节电器安装在用电回路之后,日常的启动循环步骤从照明设备的上电开始,首先各相微处理器将自动测试设备主要参数,然后开始软启动过程,从200V电压开始软启动并在这个电压上持续3分钟(可以设定启动电压和时间),这个过程可以消除40%启动电流对灯的冲击。在这之后的5分钟内,电压缓慢上升到220V的额定电压。“soft ramp”(软斜坡)启动非常有益于光源保护。在整个光源点燃过程中,输出电压一直稳定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 设备运行过程 照明设备启动完成后,设备将向负载提供稳定的额定电压,直到设备收到节能输出信号指令。该指令由选定的外部设备发出(如:时间编程器,天文钟,PC机,手动键盘编程装置等),这些外部设备可作为遥控装置与智能控制器的接线端子相连接。收到指信令后,电压处于“soft ramp”(软斜坡)降压模式并持续5分钟,直至到达节能电压(可依据光源的不同,设定相应的节能电压值)。运行一段时间后,可根据需要调节电压至其它节能电压或额定电压值,其调节过程全部都采用“soft ramp”(软斜坡)方式。这个过程通过设定可重复多次,即使在出现电源故障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 适用环境 主要应用场所 市政照明 高速公路、隧道、桥梁、城市道路等; 工厂照明 纺织、造纸、机械电子、卷烟、石油化工、电力、服装、食品加工厂等; 商业照明 大中型商场、购物中心、超市、宾馆、酒店等; 公共照明 政府机关、办公大楼、银行、医院、学校、民用建筑、车站、码头、加油站、停车场及广场、体育场馆、度假村、游乐场和生活小区等; 交通运输及其它行业照明 部队、铁路、民航等。 特别适用于 高压钠灯、低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高压汞灯、荧光灯等所有气体放电灯。 用于夜间连续作业的照明设备效果更好

网友B:
我想了解一下,不同电压和负载下的输出的波形有无测定过?

网友A:
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测定是指什么,不过,我们的产品是绝对无谐波干扰的。另外,任何负载对电压的影响都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A:
更正: 节电器简介之二       “杰”牌智能照明节电器无可比拟的八项优势:       绿色照明之星    自动净化电网波动,校正电压偏移,不产生谐波干扰;    电压调节速度小于0.1秒,有效提升、优化电力品质;    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国内目前节能型灯具“节电不节钱”的不正常现象;    此产品将成为国家经贸委/UNDP/GEF/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促进项目办推荐产品。    “绝对安全”的设计理念    模块化设计,各相独立运行,维护方便,设计无故障工作时间50年;    各相独立静态旁路,产品无交流接触器、无触点、无移动元件,具有极高安全可靠性;    可通过显示影像、声音,监测故障及时采取保护动作;    自动旁路功能,一旦设备出现故障,自动旁路到电网供电,以保证用电设备不停电,正常安全运行。    高科技智能控制系统    各种运行模式下良好的稳压,动态优化,确保最佳节电效果;    节电水平、工作电压、预热时间等参数均可通过面板键盘编程设置;    可计算机联网控制,无需人为干预,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应用。    灵活多样的控制及功能    可根据不同时间段,不同灯具,不同亮度要求,每相独立调节,允许100%不平衡;    可实现灯具的软启动,按日光、时间设定照明设备起、停,减少灯具40%的启动冲击电流;    保证单相出现故障决不影响其它两相正常运行,同一装置可带不同灯具负载。    有效延长电光源的使用寿命    降低照明设备的工作温度,有效的过滤电流波动和闪变,对末端设备具有保护作用;    明显延长末端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灯具寿命2--10倍;    提升设备安全性能,减少故障出现频率。    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    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在现有运行成本上节约30--50%;    终端用户在6—24个月内收回节能设备的投资成本;    在收回节能设备成本后长期创造利润。投资回收率不低于50%。    安装简易    节电器采用与用电设备串接的方式连接,安装简便;    具有外形美观、体积小巧、易于操作及安全可靠、维护费用低等优点;    持有安装牌照的电工均可自如安装、调试。    广泛适用的高效节能产品    一般节电率达到10—40%,在集中商业照明设备上使用效果更突出;    适用于电阻、电感、电容型回路,可用于白炽灯、日光灯、高压汞灯、高压钠灯、金卤灯等所有照明用电设备。          节电器构成及运行方式    基本系统    调压模块   调压模块——是节电系统中的主要部件,它用于对集中照明系统进行调节和开关控制,能记忆预先设置的节能电压、运行时间,不因停电而被破坏,智能节电器按型号分为单相和三相输出,有单相3.5kVA、5kVA、7.5kVA、10kVA、15kVA,三相30kVA、45kVA、60kVA、80kVA、100kVA、120kVA、150kVA等不同容量供用户选用。    面板编程器   面板式编程器——安装和使用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节电器的节能电压、不同运行时间和方式,对任何一相单元回路,进行不同的设置、修改或读取并显示各相回路现行预置值。同时作为设备运行方式、故障信息显示屏幕,使用人员轻松了解节电器运行状态,也方便维修人员判断故障原因和故障器件。       扩展功能    时钟管理器   时钟管理器——用于提供一年内各种复杂的照明控制事件和任务的动作定时。它可以通过按键设置,改变各种控制参数,实现定时开关功能。    智能探头   智能探头——兼有三个功能,照度动态检测,用于系统检测户外日照强度,自动进行照明补偿;动静探测,用于识别有、无人进入工作场所,开启照明系统;远红外遥控接收功能。    计算机控制   计算机控制——当用户需要系统监控时,可配置计算机通过通讯接口接入MODBUS网络总线,便可接入中央控制系统,对整个照明系统进行调整和管理。    联网功能   联网功能——节电系统有着强大的联网能力,为方便设备调试及更好的为用户服务,系统提供远程控制功能,技术人员可使用电话线对节电器实现远程控制和调试。

网友A:
zhengzheng: 经测定,本产品的输出电压波形与输入电压波形完全一致,并有调压稳压功能,另外,绝对无谐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