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急,我的PC不能和PLC通讯了....

楼主(2003-05-09):
急,我的pc因为改了密码,所以不能和制冷机的PLC通讯了,没有PLC内得密码,pc和PLC连建立连接都不能!我知道密码存放得地址,可是现在因没有密码连建立连接都不能!快帮帮我吧,帮我出出注意也可以啊!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如是忘了plc的密码的话,就只有两个办法:一、把plc内电池拔除,用一根线短接三分钟左右,重新将程序输进去即可(前提:pc内有以前的程序)。二、用排除法输入密码(你总记得以前的密码一点信息),重新激活plc即可,只是要发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