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标准的问题?

楼主(2003-05-09):
devicenet先生: 请问一下,GB/TGB/T 18858.3-2002,名称为《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设备接口(CDI) 第3部分:DeviceNet》的标准与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DeviceNet版本是个什么关系呢?

网友A(2003-02-24):
石头先生: 您好! 有关您提的问题,简答如下,不够详尽处请多多原谅。 DeviceNet被列为国家标准,表示国家对此项技术的充分支持。由于篇幅限制,其中内容均为“规范”中的核心部分,但没有“规范”详细。而且,国家标准一旦制定,其更新期较长。这里的“规范”,特指ODVA美国总部出版的DeviceNet Specification,其内容详尽具体,并随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更重要的是,各公司开发的产品必须进行一致性测试,而其参照标准即为DeviceNet Specification。所以,我们通常建议开发商购买由ODVA总部提供的“规范”。 此外,由于目前真正能生产DeviceNet产品的供应商仅二十余家,国家标准负责单位尚无该标准的文本出版,我们正在建议,但结果如何我们无法控制,只能稍作等待。

网友B(2003-05-09):
请问各位大侠,我们现正在做我们的保护设备的CAN通讯接口,并希望 能通过上位机和它通讯,我们如何选择上位计算机CAN适配卡,之间需要自己制定协议吗?

网友C:
使用CAN卡原则上应该自己定应用层,不过也许在厂商已经做好了一些,不太清楚,就算自己定也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