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达人请进

楼主(2003-05-09):
我有两台相同的设备,一台运作,一台在安装,我在安装另一台时发现PLC电源坏了,于是我将好的设备上的电源更换到另一台上,但是PLC不能启动,STOP灯闪烁,还有一个BASP红灯也亮着,我将程序从笔记本电脑中传到PLC上,但是还是一样,最糟糕的是原来好的那台设备也死翘翘了(与坏的那台一样,也是PLC启动不了,STOP红灯闪烁,BASP红灯亮)

网友A(2003-01-24):
你的机架是哪种?CPU哪种型号。重点先检查你正安装的那台,可能电源部分接线有问题。好设备那台可能也是电源问题,先修电源。如果你熟悉S5的诊断功能,你可以在在线方式下用ISTACK,BSTACK查找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不知你的问题有无处理好,建议你将PLC的系统总复位,看看在无程序的情况下PLC可否出现你所提的故障,因我曾处理过同类故障。

网友B:
重新装载PLC程序

网友C(2003-03-12):
我用过S5-95U的系统,如果说电源接线没问题,PLC系统复位后,如小钟子所说,也是一种办法!有问题最好说出型号,人家答复也就不会模棱两可!

网友D:
1、请问各位高手,现在我有一个西门子224CPU的PLC,可是不能通讯... 2、还有不知道哪个PLC版本和CPU型号对应, 3、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4、还有那条通讯连接线PC/PPI,怎么才能检测他有没有损坏?! zhuzhudogdog@163.com 3ky 各位!! 拜托!!

网友D:
plc系统总复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03-05-09):
LOVE: 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无解决?如无,可否告知我你PLC的型号和PC的品牌。

网友E(2005-05-18):
小钟子您好!我有s5的问题请教你能给我电话吗?

网友F:
我的s7-314出了故障:sf灯亮,stop灯亮。请各路英雄指教。

网友G(2005-07-29):
S5的复位比较麻烦,请参考手册

网友H(2005-09-17):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奖PLCT复位即可,先按住下面的一个开关,再奖RUN开关,连续开关三次,放开手即可。再下载程式到PLC。我是这样搞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