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想了解变频器的对比分析情况

楼主(2003-05-09):
各位大师:我想了解常用变频器各个厂家产品有何区别,各有什么特点,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个好难说呀。看你应用在哪方面。如果是中压变频器,大多属于高压范围。如果应用在例如注塑机、影剧院抽风机、水泵之类功率不大不小的东东,一般选300kW以下的小变频器。有些厂家的专长在中压变频器,也有厂家专注于后者。但这个也说不清的,例如成都佳灵,所说的都可以生产,如果要选用的话,最好到书店买本参考书,有点了解之后再先选购。因为变频器应用起来也要有一点技术的。至于选用哪个厂家的产品,我这里也不好说了,看应用场合和收集到的数据了。 :)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