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力控实现温度测试数据的显示

楼主(2003-05-09):
大家好!请问怎么样用力控实现温度测试数据显示,曲线显示?(假如数据已经采集好了)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直接配置数据库,然后用实时趋势显示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是可以啊,但是还要在界面上显示系统参数设置、系统状态显示、查阅和打印等功能,这些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B:
用户手册上应该有的 不过不是很够用 可以参考力控提供的函数